[手机] 液晶屏出现绿线,华为Mate50更换屏幕总成

楼主:
同事手机屏幕摔了下左边出绿线、屏幕坏,考虑下更换屏幕总成,网上总成带中框210元、还行。早上到货,拆机更换、这款华为手机难拆、散热做的不错、镙丝二十来个、用时一小时多才装好,测试正常,屏下指纹能录但解锁不灵敏,这价格也算了,能用

网友A:
厉害了,又能再用十年

网友B:
华为机器现在只有价高,没有别的高的优势了,不再喜欢华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又能再用十年

你可拉倒吧,又不是原生安卓,就镇上这应用环境用个两三年不卡就烧高香了...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
¥210元换屏,这钱可以咸鱼淘一台夏普R3 6GB+128GB。俺还是4G钉子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拉倒吧,又不是原生安卓,就镇上这应用环境用个两三年不卡就烧高香了...

十一年前2014年一台入网联通送的合约机,微软Lumia 630,到现在也不卡,就是WP8.1操作系统生态里的App早就不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拉倒吧,又不是原生安卓,就镇上这应用环境用个两三年不卡就烧高香了...

手机用久就卡的原因是因为现今各种App 越来越臃肿,对CPU算力与运存的要求越来越高。

  Z F与手机厂商也喜欢【计划性报废】,这样可以刺激菜们淘¥换新机,拉动GDP增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一年前2014年一台入网联通送的合约机,微软Lumia 630,到现在也不卡,就是WP8.1操作 ...

请注意关键词”应用环境“...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
OLED屏幕是手机厂家们搞【计划性报废】的套路,OLED屏幕过了一年保之后很容易出现:线条、小黑点、大黑点、小红印、小蓝印、烧屏……总之,一年保之后快点报废最好,刺激菜们快点淘钱更换新手机。

网友:
中国人眼底黄斑病变明显越来越年轻化,就是因为手机厂家们搞OLED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机器现在只有价高,没有别的高的优势了,不再喜欢华为了

今天苹果17,PDD5099就可以买到,性价比高。

网友E:
手艺不错,210的屏幕总成不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不错,210的屏幕总成不算贵

谢谢夸奖,换下继续服役

网友:
210的屏幕总成不算贵

网友:
手艺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