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常见的两种窗帘轨道滑轮

楼主(2025-09-13):
塑料轨道滑轮使用时间长了容易老化损坏,有断裂的有变形的也有滚珠脱落或者生锈卡住的。

网友A:
反正便宜,坏了直接换不心疼...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B:
滚珠的应该更顺滑,不知哪种耐久性更好

网友C:
都不行,时间长了塑料老化,吊环那地方都会断。

网友D:
这个是滑轮在内测,通常滑轮在外侧

网友E:
适用于工字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便宜,坏了直接换不心疼...

塑料的是挺便宜的,还有一种不锈钢材质的就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适用于工字轨道

是的,这种轨道一般用于飘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滑轮在内测,通常滑轮在外侧

是的,这种轨道一般用于飘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行,时间长了塑料老化,吊环那地方都会断。

是呀,不过质量好的也可以用很多年以上,现在也有一种不锈钢材质的价格比较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珠的应该更顺滑,不知哪种耐久性更好

如果质量好的都可以用好几年以上,我感觉滚珠的可靠性会差些因为塑料变形滚珠会掉出来还有生锈了也会卡住。

网友F:
轻型轨道滑轮,不适宜挂过重的窗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滚珠的应该更顺滑,不知哪种耐久性更好

滚珠没有保持架不行

网友H:
使用带滚珠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轻型轨道滑轮,不适宜挂过重的窗帘。

是呀,一般是飘窗里面使用的窗帘也比较短些。

网友I:
现在的窗帘轨道滑轮越来越好。

楼主:
如果质量合格的应该都差不多可以用好几年以上,我个人觉得滚珠搭配塑料不是很合理如果变形之后滚珠会掉下来生锈了还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滚珠没有保持架不行

是的,看起来滚珠之间有个空位塑料如果受力变形滚珠就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带滚珠的比较多

我倒是用没有滚珠的比较多也顺便买几个滚珠的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的窗帘轨道滑轮越来越好。

还有塑料外面加金属片加固的,最好的应该是不锈钢材质的不过好像滚轮还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