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936焊台改白菜白光数码显示交流版T12,带自动休眠振动唤醒功能

楼主:
最简版交流白菜白光T12控制板原理图

详细见这里
936焊台改T12,交流版白菜白光T12控制板,带自动休眠振动唤醒功能

数码显示交流版T12原理图,使用STC8H1K08T作控制并显示洛铁温度。
不使用PID算法控制温度,控制原理参考最简版交流白菜白光T12控制板原理图,这里单片机仅采样电位器电压作温度显示。
控制源代码还没能完成,非常简单的,天天被nk折磨,喝过聪明水玩不了技术了,那位大虾能写个控制程式发布上来?

3D PCB图

数显版交流T12,源文件被人偷盗了,开源吧,使用嘉立创EDA打开

网友:
读取电位器电压显示温度,岂不是跟我以前做的一样了

网友A:
t12现在很便宜了  多加mos  把电流干到10a去可行?  把936板子改用直流  有方法吗?  有一块板子  没交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2现在很便宜了  多加mos  把电流干到10a去可行?  把936板子改用直流  有方法吗?  有一块板子  没交流电 ...

烙铁芯的电阻是一定的,比如说是8欧姆,那么24V电压是3安培,也就是72W理论值。

要想加大电流,必须提高电压。

你家以前用过灯泡没?电压高了容易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现在很便宜了  多加mos  把电流干到10a去可行?  把936板子改用直流  有方法吗?  有一块板子  没交流电 ...

懂控制原理的话很容易改成使用直流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