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几块钱的小耳朵电源HMQ-Z12A-05002

楼主:
结构比较简单焊点粗糙,采用了双面板和同步整流是意料之外的

网友A:
省了两个电容,有点不地道啊!

网友:
这属于刚好够用类型的,跟记忆中的不一样了

网友:
同步整流,高端货

网友:
电线好细啊,另外输入和输出都省电容了...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
老方案了,不会买的库存电路板套壳吧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源采用双面板不是浪费?

网友:
这个还算可以了。五六块钱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了两个电容,有点不地道啊!

连LED指示灯都省了

那个更不值钱

网友:
小耳朵电源做工不错的,不知道有没有真假

网友:
也算可以了吧

网友:
我公司的好多光纤收发器的电源,都是买的小耳朵的牌子电源,但是我手里好几个坏的,拆开看过,做工一般啊。

网友:
不错呀,用上同步整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