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机修复闪迪Z400s 附正确量产流程和工具SM2246XT_MPTool_Q1102A改05466-064G

楼主(2025-09-13):
如题,突然无法读取,能分区,能格式化,然后几分钟以后就打不开卡死,果断重新量产,某产部落写教程这帮人坏透了,专门误导小白,然后小白砖了好花钱找他们弄,研究了半天,走了不少弯路,现公布正确方式以及毛子网站找的量产工具

先看果照

外壳,废卡一抠就开

红色圈起来的两个点就是短接点,先短接再插数据线,插好松开,量产工具点scan即可发现设备

量产工具操作方法(此处如果不认识英语直接按我的图弄吧):先点到参数设置,如图1,看划重点的几个地方,先点edit config修改设置,密码是SMI祖传的320,闪存类型点auto就会自动识别,然年序列号改成随机,但是后续量产仍然报错,但不影响,到时候直接点确定即可,右边选择1那个意思是不要参考坏块列表,这样会重新检测,但量产速度很快,我强烈怀疑是没有重新检测的,底下有个RDT,看起来像是低级格式化和坏块检测,但是如果开了,量产成功后不会电脑识别设备,但还能重新量产,经过几次微调参数仍然不行,索性关闭,然后保存设置(save),回到主页,扫描一下(scan),然后开始(start)

如果连接正常,在port1位置会显示硬盘,容量不正确无所谓,不影响,我的显示1024M

量产后重新插入,测试,工作正常

信息全部丢失,沦为山寨盘,只能自用了,没法卖了回血了,哈哈哈

附件:毛子网站找的量产工具

网盘链接可能会被资源贩子举报,失效看心情补,大概率不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U-eFnMjU50nYLPoK6h_Mw 提取码: i52m

网友A:
感谢分享,昨天刷到视频把旧手机的ROM改U盘,顿时来了兴致,再一搜,好复杂啊,学习成本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昨天刷到视频把旧手机的ROM改U盘,顿时来了兴致,再一搜,好复杂啊,学习成本有点高了 ...

U盘不复杂 固态硬盘比较恶心 假货宝上直接就能买到U盘板子 把手机闪存焊上就行 得清理、植锡 难点在这 像我这种手残党拆装esim还行 闪存做不到的 好像还有那种免量产的板子 焊上就用 emmc上面有个定义好像和存储卡是一样的 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这是真货闪迪?

做成这样难怪被收购。

网友B:
以前以为SD的东西不错,自从接到几个SD的坏U盘后才发现这玩意并不友好。接口芯片无法识别原标志,量产工具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以为SD的东西不错,自从接到几个SD的坏U盘后才发现这玩意并不友好。接口芯片无法识别原标志,量产工具 ...

大不如以前 买它还不是因为国产不争气 国产也就朗科还不错 海康威视采购东西送了我一些U盘和硬盘 也还不错 其他就完蛋了

网友C:
z400这个盘的原厂固件比较激进,一般来说不把颗粒写死都不会掉固件的
楼主可能运气还可以 只是掉固件了
咸鱼上好多这种坏盘 颗粒完全被写烂了的那种

网友:
芯片品质如何直接跑个rdt

楼主:
引用 网友C:
z400这个盘的原厂固件比较激进,一般来说不把颗粒写死都不会掉固件的
楼主可能运气还可以 只是掉固件了
咸 ...

安装在古董台式机上 很少写入的 只是这两个月一直没开机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