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se的 lifestyes主机连低音炮PS18 的连接线8针脚的定义

楼主(2025-09-13):
各位BOSE 的法师:请教bose的 lifestyes主机连低音炮PS18 的连接线8针脚的定义,目的想单独用炮和其他功放连接。谢谢各位法师。

网友:
之前在百度文库里有看到类似的针脚定义的文章

网友:
lifestyes是一个大系列,不是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