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公模A3无刷4815带敲击手钻

楼主:
从吹风机开始入坑大艺A3电池
搞了角磨机、电扳手
逛闲鱼看到无刷手电挺便宜也搞了台
从这堆样品里,挑了一个看起来配置高的

到手发现标签和电显都没贴

公模嘛,能理解
除了电池座,上半截和铁锚16V轮廓重合,
重量也差不多

拆开看看里面
控制板是塑料壳的
电机前后固定环也都是塑料的

4815无刷电机

尼龙波箱

扭矩调节环

尾盖虽然有敲击铁片
可以当锤子用
但里面是轴承,
真不建议敲击使用

楼主:
启动造公模电动工具,
标志性镀黑镍T10螺丝,
在够用的前提下,把成本压缩到极致,
看这用料还可以的,值这个价,
就是商家邮费8块有点贵
净重880g,我周末菜鸟首重实收江浙沪3元左右,可能卖家主要赚的是邮费差价吧

网友:
家用一流,毕竟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如果是工业用,长期用的话,这样的容易坏就是了.

网友:
今天还看到并夕夕上有这种裸机卖,也是不到30元,还包邮呢,差点又买了,其实我的电钻,电动扳手,角磨机都好几个了,而且都在吃灰,大家看看我的工具箱帖子就知道,确实在便宜,也不能买了。而且我也不是抚摸党,天天抚摸这些工具。

网友:
年初在多多买了个类似的,裸机32元,用A3电池,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