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跟电脑网络上原子钟校时的三个用R8025T改的钟,四个月了误差都没有超过6秒

楼主(2025-09-13):
用R8025T改的三个聪明钟,最后一次与电脑网络原子钟校时是在5月13号14:17分左右,到今天9月13号15:02分,整整4个月了,误差还都在6秒或以内(从视频可见,其中一个白色钟接近慢了6秒,一个蓝色钟慢了刚好3秒,另一个白色钟快了不到5秒),看来这8025T的走时精度实在是非常高。

网友A:
不知道8025AC表现如何?手册上说,作为32768Hz输出时,温度补偿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B:
楼主的8025T应该是人为精确挑选过的吧,本人用了几颗8025T,全新的,价格在3.5-4.5之间,有8025T UC,也有8025T UB,编程读取内部时间,发现精度都在规格书标的范围内,规格书标0-50度,3V时,精度为正负3.8ppm,0.328/s每天的误差,测试几颗都是5-7天误差1秒左右,有快也有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8025AC表现如何?手册上说,作为32768Hz输出时,温度补偿是不起作用的。 ...

8025T与8025AC应该差不多吧,工作电压8025AC要低一些,如果只有一节1.5V的电池供电的钟表,可以用8025AC,如果有两节或以上的电池供电,则用8025T。

网友C:
我现在用4G模块,一年误差不会超过1s

网友:
还不错,我测试那一片一个月慢2秒,一块微调电容校准的板子2个半月快6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4G模块,一年误差不会超过1s

4G模块不适合低功耗场景...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D:
我觉得误差还是有点大。4个月按理应该不会有误差吧。

网友:
这样算来年误差20秒以内,还可以

网友:
看起来改造的比较成功

网友:
这精度可以了

网友:
可以了,比一般的晶振强太多

网友:
看起来误差不大

网友:
4个月误差在6秒以内,一年不超过18秒。这是相当不错的了。

网友:
以下是我购买的几个批次的8025芯片的精度的年误差,21℃ +05X        表示测试环境温度为21度时年误差快小于60秒钟,
RX8025T-UB 标蓝        R8025 T E C13 6B   工业级芯片时钟IC
        标M060        15℃ +05X        16℃ +54
        标L56        15℃ +06X        16℃ +7X
        标MK70        15℃ +11X

RX8025T-UB 标绿        R8025 T ECW41 7G   工业级芯片时钟IC
        标M022        21℃ -03X        16℃ -2X
C        标M183        21℃ -008        16℃ -04
B        标M093        15℃ -004        16℃ -01
A        标M007        21℃ +002        16℃ +05
D        标M171        21℃ +002        16℃ +15
        标M060        15℃ +009
        标M074        15℃ +009
        标L01        15℃ +012
        标M47        21℃ +012
*        标M167        15℃ +01X
        标M135        21℃ +018
        标L01        21℃ +02X
        标M54        21℃ +02X
        标M08        21℃ +02X
        标M011        21℃ +031
        标M011        15℃ +03X
        标M172        15℃ +03X
        标L43        21℃ +03X
        标M140        21℃ +03X        16℃ +3X
        标M139        21℃ +03X        16℃ +2X
        标M144        21℃ +03X        16℃ +5X
        标K73        15℃ +04X        16℃ +3X
        标K34        21℃ +04X        16℃ +4X
        标MK78        21℃ +04X        16℃ +5X
        标M80        15℃ +05X        16℃ +47
        标M142        21℃ +05X        16℃ +57
        标K34        21℃ +05X        16℃ +5X
        标M017        21℃ +07X        16℃ +7X
        标M03        21℃ +12X

RX8025T    标红        R8025 T E 403 7D  工业级芯片时钟IC
        标M088        15℃ +012
        标M104        15℃ +031
        标K024        15℃ -02X
        标M190        15℃ -03X

R8025T     无标        R8025T ECNXXX 7C
                26℃ -2X
                26℃ -2X
                26℃ -2X
*                26℃ -1X
                26℃ -08
                26℃ -05
                26℃ -04
                26℃ -04
                26℃ -01
                26℃ +01
                26℃ +1.5
                26℃ +1.5
                26℃ +05
                26℃ +05
                26℃ +07        30℃ +05
                26℃ +09
                26℃ +15
                26℃ +15
                26℃ +18
                26℃ +22
                26℃ +22
                26℃ +22
                26℃ +25
                26℃ +25
                26℃ +2X

R8025AC        10        R8025 AC E 413 7C 无温度补偿功能
                1.2V/25℃+7X
                1.2V/25℃+7X        1.4V/28℃-1X
                1.2V/25℃+10X        1.4V/28℃+2X 1.6V/26℃-1X
                1.2V/25℃+10X        1.4V/26℃+5X 1.6V/26℃-2X
                1.2V/25℃+11X        1.2V/29℃+7X 1.2V/28℃+1X 1.4V/26℃+4X
                1.2V/25℃+12X
                1.2V/25℃+14X
                1.2V/25℃+14X
                1.2V/25℃+16X
                1.2V/25℃+26X        1.4V/26℃+14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8025T应该是人为精确挑选过的吧,本人用了几颗8025T,全新的,价格在3.5-4.5之间,有8025T UC,也有8 ...

我随手在TB买的,五毛钱一粒的散新编带我买了十粒共五元,改钟及经验的帖子都发在数码之家论坛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误差还是有点大。4个月按理应该不会有误差吧。

你说的一定是原子钟。

网友:
测量的好准的

楼主:
我随手在TB买的,五毛钱一粒的散新编带我买了十粒共五元,改钟及经验的帖子都发在数码之家论坛里了。

网友:
这个做得挺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