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种夏普系统机是什么东西?液晶彩色电视机(AVC系统)LCD-37HV4

楼主(2025-09-13):
看背面有视频信号输入功能,同时有显示器的信号输出功能,这种盒子是不是相当于充当一个电视盒的功能?与单纯显示器组合在一起变成电视了?

网友:
高档功放吧。

网友:
有显示器接口?

网友:
A音频,V视频,C控制,音视频控制系统。

网友A:
插上电视试一下不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视试一下不就知道啦?

我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干嘛用的才问问,要是真能充当电视盒,那效果一定很好,

网友:
充当电视盒

网友:
带S端子、色差端子,这得是20多年前的产品了吧,那时可没有啥机顶盒的概念喔,里面的芯片控制音、视频还行,智能话就谈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