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我这个华为平板要无法激活?

楼主:
我同事的平板,她自己买的,恢复了出厂设置后,重新激法就卡在这一步了!输入密码后显示无法连接服务器?确定连好的wifi是能上网的!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问同事要密码啊,或者让同事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同事要密码啊,或者让同事解锁

有密码啊,但输入密码就显示无法连接服务器

网友B:
怀疑是固件版本太低了,验证服务器接口改了...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固件版本太低了,验证服务器接口改了...

有可能,因为现在根本连不上服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因为现在根本连不上服务器

送售后吧,他们有工具可以刷鸡...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C:
后面不是有忘记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不是有忘记密码。

有密码,没忘,就是连不到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