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不能定时的400W天际电炖锅。

楼主:
电炖锅突然不能定时,设定小时数后按开始按钮,这时是可以正常加热运行,而且里面的水也可以烧开,但数码管突然会显示0.0,而且不能保温,食物就炖不烂。在网上和论坛里学习处理类似情况,总结大概率是电容不行或者温控坏,别的不会就会拆,测量了4个电容,电容都没大问题,温控也好的,直接蒙住。仔细看了PCB,发现好像有个焊点感觉不太正常,加锡补焊,别的不懂了就直接安装测试,放水在锅里定时2小时,耐心等待倒计时,水烧开了,时间到后保温指示灯也亮了。感觉应该是好了吧?
请教大家:1 哪个绿色框里面是什么元件? 2 补焊那个元件是不是可控硅?没拆散热片看型号。 3 是不是阻容降压? 4 在哪里能找到电路图来学习?5 哪个小芯片看不清,请问是什么芯片,怎么看起来只有3个脚有焊点?6 麻烦说下保温原理? 谢谢大家!

楼主:
补充绿色框

网友:
是不是温度监测用的

网友:
1.是传感器,猜测是温度传感器,保温时测温控制加热,因为没看到单独的保温加热盘。
2.没看到你具体补焊哪里,但是散热片底下是可控硅。
3.猜测不是阻容降压,第一阻容降压,用这个安规电容小了,电流太小可能带不动数码管。第二阻容降压一般不用400v耐压电容滤波。
4.碰上了没修过的,研究下网上查下资料,我是这样的
5.如果3成立,那这个芯片应该是非隔离的降压芯片,用来把220v电降压到5v或者3.3v给单片机数码管等供电。
6.如果1成立,那就是单片机通过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来控制加热管功率大小。
7.送你个7以上都是我瞎猜的,并没有详细跑电路图,所以仅作参考。

网友:
功能越多,用起来越方便,坏起也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