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西门子PLC S7-1500 CPU模块电源部分维修实例

楼主(2025-09-13):
西门子PLC S7-1500 CPU模块6ES7511,运行中停机屏幕不显示,拆开检查PCB有烧黑一个电阻烧断,

电源部分采用LTC38582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两路3.3V,8.5V(实测15V)输出为机架扩展模块供电。

根据电路板绘制烧坏元件的部分电路图。

废旧电路板拆3个MOS管更换后,上电正常

网友A:
这玩意也会修,牛A了...话说这些高级货为毛也用假固态呢???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
厉害啊,还能手绘电路图,还会PLC编程,还知道原件哪里坏了

网友:
我有个三洋的伺服器烧了,价格不便宜呢!!

网友:
最需要这样的维修帖子

网友:
看着不便宜吧

网友:
漂亮,标注写的很规范。

网友(2025-10-13):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也会修,牛A了...话说这些高级货为毛也用假固态呢???

啥? 那是贴片电解电容。固态电容也有这种封装,还有带腿穿孔安装的

网友:
LTC38582这颗芯片挺贵的,以前凌特的芯片

网友:
原来是这个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