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原来 SM2258H CH0 不贴闪存也能开卡?

楼主(2025-09-13):
事情是这样的,看到 2258H 的拆机主控板狠便宜想着就买两块备着呗,快递拿回来发现其中一块板子上还留着两个闪存,不知道是不是做零工的小哥打瞌睡忘拆了

主控板是佰维 C1004 的拆机板,原帖是 4 颗 128GB 的组成 500G 的盘,拿到手就是图上这样

然后随便找了个量产软件,看了一下 Flash ID,应该是两颗 B16A 的闪存,每颗 4CE 共 8CE

然后随便设置了一下,本想着看看报什么错误(我也不清楚 ID 有没有选对)

谁知道几秒就开完了,从没见过这么顺利的开卡过程~~~

后面试了一下测速和跑圈都正常:

这是普通固件开的,60G SLC cache;

这是直写固件开的,速度不重要啦~~~

直写固件的跑圈也能过,温度最高 66°左右。

最后想问一下,这种没有 CH0 的盘开出来能正常用吗?这之前玩 2246EN 记得第一通道必须贴闪存才行,2258XT 可以屏蔽 CE 开卡,但是缺少 CH0 好像也是不行的(记得之前有一个 UFS 的板子,拆了 F1 之后量产就报错)

网友:
不错啊!!颗粒很好

网友A:
58xt缺ce0也是可以开的
加上BypassFirstDieCheck=1

网友:
慧荣主控的开卡工具还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xt缺ce0也是可以开的
加上BypassFirstDieCheck=1

明白了,2258H 理论上各种乱七八糟的 CE 组合都可以开

网友B:
这种带缓存的主板是不是只要缓存容量大于颗粒容量就能开,不一定非要一样的

网友:
玩了好几年才知道原来58h还能这么开卡,看来失误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2258H 理论上各种乱七八糟的 CE 组合都可以开

ce平衡了就很好开

网友:
我去,这是啥运气 买板子还能带颗粒,头一次看到,没有CH0 开出来正常用 没事的

网友:
祝贺你开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缓存的主板是不是只要缓存容量大于颗粒容量就能开,不一定非要一样的 ...

是的,缓存容量大于颗粒容量的千分之一。

网友:
还能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