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东芝 ty-spr4 小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5-09-13):
使用的不是模拟电路。是dsp接收。接收芯片是4730.

网友A:
可以改成14500锂电池

网友:
小收音机拆解

网友:
虽然是 china制造。但是看着不错。。。不知道性能咋样。。

网友:
也是出口产品,增加外汇的呢!

网友:
18年的还蛮新的

网友:
很少见东芝的,多数索尼,松下,夏普

网友:
看着挺结实的

网友:
日产机,质量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14500锂电池

用14500铁锂加占位筒刚好

网友B:
开个机,看看界面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个机,看看界面是什么样的

关机显示时间。开机显示频率。fm插耳机时信号强的可以显示立体声标志。然后中波 fm各可以存十个台。就这些显示了

网友:
没看到FM天线,是不是用耳机线兼作FM天线的?

网友C:
是不是中国的频率

网友:
改成14500供电简单。必须的。只需要把左边或者右边的其中一个电池组用一条电线焊起就改好了。装一个TP4056充电模块,模块装在侧面,只用另一个电池组装14500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中国的频率

这个收音机fm是76到108的。因为后期日本人自己发现76到90不够用了。后期日本新出的收音机也扩展到108频率了。后期生产的收音机都是76到10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