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W13009-S用什么管子代换

楼主:
修一块12V33A开关电源,板子上2个SBW13009-S管子损坏一个,集成块用TL494的。损坏一个250V820uf电解电容。

集成块及其余原件经检测后良好。
请问:SBW13009-S用什么管子代换?
                                                                               多谢了。

网友:
果照呢,不然咋知道这玩意是干啥的?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
还用功率三极管代换呗,最好还是13009,换更大功率的2SC3320位置不一定够装。

网友:
13009很普通的管子

网友:
494开关电源用的这两个管子,好像需要配对,最好换一对参数接近的。淘宝买拆机的

网友:
MJE13009或参数高于其的元件。

网友:
13009算是比较通用的管子了,电子镇流器里就有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