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老款电饭煲控制电路部分

楼主(2025-09-13):
   这是松下老款电饭煲的电路部分,国内生产。

黑白液晶屏显示

主控部分,有点复杂。采用松下自己芯片

有记忆电池的国内电饭煲不多,按键完好。

采用串联开关电源、控制有两组(继电器和双向可控硅)板上还一组双向可控硅是空位、

电压高的部分绝缘处理更严格

楼主:
电源芯片也是松下标,报废原因(故障)随后报告给大家。

楼主:
现在3百多的价格,对于做工用料还是值得的。不清楚现在做工么样

网友:
降低成本,可以

网友A:
只要单片机没坏,其他问题都好修吧

网友:
松下老款电饭煲控制电路部分

网友:
加了显示系统立马复杂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单片机没坏,其他问题都好修吧

排线座与排线两端在高温高湿环境腐蚀出现接触不好。

网友:
排线座与排线接触不好买不到替代品就直接飞线

网友:
线路板精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座与排线两端在高温高湿环境腐蚀出现接触不好。

小问题,这就报废啦?

网友:
做工还是很硬的

网友B:
换个时钟电池要大卸八块,这点比较讨厌。

网友:
做工用料还是值得的

楼主:
这是清理过后的排线和座,估计这是设计缺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时钟电池要大卸八块,这点比较讨厌。

是的,组件很容易卸下来,很少螺钉(4颗)卡扣结构。换电池麻烦、显示屏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屏不那下很难安装电池。不过电池没电只影响预约、但可调整时间只要不停电也不影响,这可能与岛国标准有关如磁带录相机就有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清理过后的排线和座,估计这是设计缺陷吧。

这种排线淘宝上就有大把卖的,便宜还包邮,换一根很容易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80458377217

网友:
那记忆电池是常用的2032?还是充电的。

网友:
那颗钮扣电池要是没电了,就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