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锂电池、镍氢电池充电,如何确保安全?

楼主(2025-09-13):
目前都在书房充电,但是这样做还是不是不够安全

各位在哪里给自己的电池充电的

网友A:
也别搞得草木皆兵的,正规产品出问题的概率没那么高。你看一年才出几次问题,而且仔细查查大多数都是受了外力或者非正规改装造成的。
要我说如果真要更安全,注意,只是更安全,搞一个金属容器,放在四周没有可燃物的地方充电会更好一点。

网友:
如何确保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别搞得草木皆兵的,正规产品出问题的概率没那么高。你看一年才出几次问题,而且仔细查查大多数都是受了外 ...

你也在书房给电池充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在书房给电池充电么?

随便充啦,没那么多讲究。确保散热良好。
任何用电的都有概率出问题,正规产品,良好的保养,没那么多问题。

网友:
买一个保险柜?

网友:
别无人在时充。

网友B:
买一个保险柜?
我就是放保险柜内充电的,但太重移动不方便,想定做一个不锈钢柜不知用多厚的材料合适。

网友:
别草木皆兵,只要充电器、电池都是正规产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放保险柜内充电的,但太重移动不方便,想定做一个不锈钢柜不知用多厚的材料合适。 ...

里面用耐火砖砌满。

网友:
这么怕,别充了。买碱性电池吧

网友:
正规的充电器都有充电管理电路,一般不会出事

网友:
散热好,有人在

网友:
设置电压比最高电压低一点防止过充,充电器用大厂的可设置电压的那种(例如ISDT通用平衡充),电流设置不能过大(减少发热)

网友:
用正规的充电器

网友:
正规的电池,用正规定充电器,充 电电流小一点,发热量小,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C:
正规电池,正规充电器,散热通风良好,一般都行
但没人讲百分百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电池,正规充电器,散热通风良好,一般都行
但没人讲百分百安全

你也在书房给电池充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放保险柜内充电的,但太重移动不方便,想定做一个不锈钢柜不知用多厚的材料合适。 ...

保险柜打孔,接电线进去?

网友:
带电池到上班的地方充电啊,安全看得见还可以薅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