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电动车电池用什么规格的连接片合适?

楼主(2025-09-13):
我准备组48V 15Ah的33140铁锂电池  16串1并,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连接片,电动车控制器限流是20A左右,电机新国标按400w算,电流大概额定8A

像这种焊电池上的连接片,每平方毫米过流多少和合适呢,我这情况用紫铜连接片还是镍钢带就够了,厚度宽度可以自己计算

回去看了下,我电动车原装控制器,电机是350w的。电流才7A

网友A:
瞬间电流都没事,发热主要是持续电流,那么最大8a,普通镀镍钢带就够了,0.1-0.15厚,宽度15-25mm就行,

网友:
看看你电池决定!另外,你在意内阻,压降的程度决定

网友B:
另外,惦记电流不是这么计算的!400w的电机,重载电流会超过20A,所以需要控制器限流。电池电流要按30A-40A设计

网友C:
普通钢镍带就行,0.1的。
我的48V28AH的,用了5年了。
也是新国标的400W电机。

网友:
紫铜连接片加镍钢带最好

网友D:
电流大概等于截面积乘以10,并联可以分流,单个串联,我是镍钢带点了2层。

网友:
还是螺丝上的好弄,不用点来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间电流都没事,发热主要是持续电流,那么最大8a,普通镀镍钢带就够了,0.1-0.15厚,宽度15-25mm就行, ...

2.5平方的钢带是吧,8A持续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惦记电流不是这么计算的!400w的电机,重载电流会超过20A,所以需要控制器限流。电池电流要按30A-40A ...

控制器限流就是电池电流永远不会超过20A吧。 可能只是起步爬坡的 时候20A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钢镍带就行,0.1的。
我的48V28AH的,用了5年了。
也是新国标的400W电机。 ...

你是多组并联吧,那样截面积加倍了。你几并,每个片宽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大概等于截面积乘以10,并联可以分流,单个串联,我是镍钢带点了2层。 ...

铜?截面积乘10?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截面积乘10?

镀镍钢带,忘了在哪看到过,截面积x10就是可以通过的电流,当然面积越大内阻越小,过流大,发热小。铜,最好,一般点焊机点不了。

网友:
主要看你的焊接,用点焊机还是电烙铁了
点焊机,我pdd买的那种便宜,所以焊接能力也不行,最多焊接0.15mm厚的钢带,我买的是15mm宽的,焊接了2层
总体满意

网友:
感觉还是使用铜带比较好,适应性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多组并联吧,那样截面积加倍了。你几并,每个片宽度多少

6并14串,21700的锂电池

网友E:
33140我记得没错的话是铜,买铜片0.2*15,点焊机要是电容点焊机可以买0.3*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并14串,21700的锂电池

连接片用的多宽的。宽度*6*0.1是截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140我记得没错的话是铜,买铜片0.2*15,点焊机要是电容点焊机可以买0.3*15

0.3铜要很贵点焊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片用的多宽的。宽度*6*0.1是截面积

21700有现成的并联连接片,一般都是0.2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