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行车记录仪 siv m9s换电池

楼主(2025-09-14):
八年前的记录仪,现在突然无法正常使用,时间总是错的,记录应该每三分钟记录一次,偶尔也不正常,我就感觉电池不行了,换了吧。

540买的,前后摄像头,1080p 30hz,只用前摄像头时1080p 60hz。用的也是索尼IMX322星光摄像头。实际效果当年确实牛掰,因为大部分在屏幕上看着不模糊,一旦插到电视电脑上就露馅了,这个相当清晰。

拆下屏幕周围的边框,就看到六个螺丝了。
屏幕参数,这个屏幕分辨率挺高。

处理器NT96663内存32m

余下的是pcb,微距模式。
原装电池型号,我手里只有pos机小电池,能存电保存时间就行了。
我又担心晶振是不是老化了,示波器测了还凑合。

网友A:
头一次见这个牌子,价格也不低

网友B:
这个可得好好修,该换同样容量规格的就别马虎,免得关键时候掉链子。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网友:
有点贵啊 这个记录仪

网友D:
楼主设备不错,不是一般的爱好者

网友:
这价格不便宜呀

网友E:
七八年前的设备,五百多属于中高价位的了,不过IMX322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得好好修,该换同样容量规格的就别马虎,免得关键时候掉链子。

凑合用吧,主要是保存时间戳。运行还是车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这个牌子,价格也不低

这个在数码之家做过广告,店主很实在给我多保修半年。可惜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当时也是小厂吧,东西很实在,塑料很厚实。可惜店铺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设备不错,不是一般的爱好者

就多了一个示波器而已啊,我也是论坛里400买的二手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七八年前的设备,五百多属于中高价位的了,不过IMX322很不错。

当时就是看中咏联和索尼的搭配,拆了可以验证当时老板宣传的没水分。至少七八年前没有几个卖家会这样宣传硬件配置。当时安霸也很厉害。

网友:
南亚的缓存真是随处可见。

网友:
当年的中高档记录仪。可惜电池技术跟不上。

网友:
当时联咏方案,在运动相机里性价比高。试试用2串法拉电容加稳压管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