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加磁器 京登威 宝工 创美特 ……

楼主(2025-09-14):
京登威外壳最严实 磁力最强  磁铁活动 ,宝工 外壳不行 磁铁不动  其他次之 ,创美特再次之  ……

网友A:
我去看看京登威,顺便买一个备用

网友:
加磁器是螺丝刀的好帮手啊。

网友:
这样就检测了

网友:
买磁显卡,可以看磁力线大概位置。边长6厘米绿磁显卡大概20多元,黄土颜色30多元,显绿黄双色35元以上。

网友:
加磁器 京登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看京登威,顺便买一个备用

黄鱼  河北 6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看京登威,顺便买一个备用

  我凑运费  买了 8个

网友:
其实里面就两块普通磁铁,在两行英文的位置,自己用废旧小吊扇里面的磁铁都能做一个

网友:
这东西消磁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强磁块里面

网友:
重量决定质量?

网友:
没拆机图啊

网友:
800克。挺重的。。用麻将机的强磁铁也可以做加磁器。。。。谢谢分享

网友:
螺丝刀加磁我还是用老硬盘里的强磁.

网友:
里边结构简单

网友:
买了一个 没怎么用

网友:
我也用硬盘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