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个容量是啥意思,有人知道吗?为啥1G的卡插电脑可用容量是902MB呢

楼主:
用smi flash id读出来主控是SM2689X,NAND是镁光SLC,为啥1G的卡插电脑可用容量是902MB呢,是工业卡留了算法程序了还是有冗余呢?ATP的AF1GUDI

网友A:
开卡的时候固件放在NAND里,设置参数放在NAND里,还有文件系统额外开销,以及1024/1000换算过程的出入,准确容量在900MB附近没毛病啊?

实在担心的话就看看盘的属性,只要是1带头的都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的时候固件放在NAND里,设置参数放在NAND里,还有文件系统额外开销,以及1024/1000换算过程的出入,准 ...

我看一般1G可用都是在950左右,1带头的是啥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一般1G可用都是在950左右,1带头的是啥意思呢

1GB的话会在属性页里显示1'000'000'000以上字节数,如果设计有冗余的话可能会多或者少一点,但是大多都在这个数附近,由于系统换算的时候采用的是2进制所以一般显示出来是920MB到980MB左右,所以只要总容量在1'000'000'000附近基本都是合格品

网友B:
估计你不是行内人,这个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不是行内人,这个都不知道。

必然不是内行人啊,我只知道1000和1024换算的一个原因,别的还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B的话会在属性页里显示1'000'000'000以上字节数,如果设计有冗余的话可能会多或者少一点,但是大多都在 ...

950000000,但是工业卡不至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950000000,但是工业卡不至于啊

工业卡那就是冗余设置的比较高了,正常

网友:
量产预留了部分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