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定电炉丝的额定功率

楼主:
如何判定电炉丝的额定功率

买来备用的电炉丝,长期未用,不知是多大额定功率,如何通过测试的手段确定其额定功率?

网友A:
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

不正是在这里请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正是在这里请嘛

测电阻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阻算一下。

测电阻是否必须把电炉丝全部拉直测出的才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电阻是否必须把电炉丝全部拉直测出的才有意义?

对电子来说,都是直的。

网友:
如果确定是电炉丝,国内市场上一定是220V的,接220V测一下电流、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