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两款开关电源适配器,附抄板电路图

楼主:
上次拆的开关电源太过简单了,可能许多人不感兴趣,这次拆两款复杂点的,因是买的廉价的裸体剪线电源,不知其功率有多大?我没法实际测量。看其形态,输出能有2,3A吧。

板号:dechang DC-806

该款电源用的是小六脚电源芯片,因丝印字迹太小,我这放大镜倍数低,只看到过大慨,好像是8655,在网上没有查到其相关资料。我按实际线路把它描了出来。它根大多数六引脚定义一样。

这款电源也是用的小六脚芯片,丝印有两行362J21和9290P,在网上也没有查到他的信息。这款电源光耦用的是1008,FX,也没有查到他的资料,我只能按常规把它描出来。
我还有许多其他电路图,若大家需要,我将慢慢的发给大家。

楼主:
补充一下,11图PCB上印的标注是R16,可实际却是用的一颗二极管,有何区别?

网友:
我次奥,这手绘图给你98分,这线条,这字体,行家里手啊
这是个高手

网友:
我之前跑过几个,都是用kiCAD画的

网友:
单面板还好点,双面板及4层板就非常难了。

网友:
手绘图画得很漂亮。。

网友:
看再拆两款开关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11图PCB上印的标注是R16,可实际却是用的一颗二极管,有何区别? ...

从PCB的设计角度,选用R的适应性会更广一些。而对于该适配器而言,有RT1已经足够,选用D有防倒灌、箝位及温度补偿作用。只是讨论,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
发这类贴子真的是奉献。感谢楼主!基本功了得!

网友:
手绘电路图正规,基本功扎实,给维修带来福音,给原理分析带来便利。

网友:
最常见的6脚电源芯片,ob226322732281其中之一吧,只有电源电压不一样而已

网友:
楼主图非常漂亮,这种六脚型号非常多,很多都可以pin2pin兼容,有次我的有个联想适配器坏了,确找不到兼容的脚,拿了个sot6的小板转了下引脚顺序居然也能工作。

网友:
这图,进厂吧

网友:
丝印有两行362J21的应该是OB2362

网友:
手绘电路图不容易呀,辛苦了。

网友:
应该是CR6863B吧。

网友:
楼主这是手绘图吗?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