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奔腾电磁炉开机E0故障代码(POVOS PCN2102)

楼主(2025-09-14):
客户送修的电磁炉说开机按键没反应没法控制。没法控制所以就不加热了。

试机通电后出现E0代码,按键无法控制。

拆机三板斧没发现异常。
测IGBT温敏7K多。断开后还是7K多。烙铁加温降到5K多。正常啊。恢复电路。

再通电正常了能加热了。奇了怪了。
再仔细查看主板发现故障。补焊一遍。

面板也开胶了,清理后贴双面胶

试机正常

网友A:
可查过了?E0代表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查过了?E0代表什么故障?

E0说是内部故障,

网友:
我去!跟没说一样。

网友:
盲猜是不检锅

网友:
哈哈,炉子心情不好

网友:
拆都拆了也不顺便看看线圈是不是铜的

网友:
线盘应是铜的,奔腾的电磁炉还不错

网友:
漂亮,标注写的很规范。

网友:
看来就是虚焊了

网友:
修了个寂寞啊!!看来是炉子心情不好!!想拆开透透气!!

网友:
这种线盘,还是有纯铜的可能性的

网友:
那个排线惹的吧,曾经处理过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