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STC单片机程序区上的数据是不是只能读不能写

楼主(2025-09-14):
请教:STC芯片程序区上某个地址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直接读出,但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是否可以进行擦除或改写,就像操作EEPROM一样?ARM内核的芯片是可以通过代码实现读写的

网友A:
你想做个钩子,把bin拷贝出来吗?

网友B:
STC也可以把flash当EEPROM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也可以把flash当EEPROM用的

但必须先划出EEPROM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做个钩子,把bin拷贝出来吗?

你是想多了

网友:
运行过程中不可改吧,烧录时有些倒是可以改,比如isp中的mcu设置本身就是修改寄存器中的某个值

网友C:
应当可以呀.我记得我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当可以呀.我记得我写过’

好像官方只提供EEPROM的读写函数,如void IapProgram(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只能对EEPROM有效

网友D:
肯定可以,只是厂家不公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可以,只是厂家不公开而已。

极有可能

网友:
支持 IAP 的 STC 型号就可以修改程序区域。

通过特定的寄存器访问时序,然后就可以实现等同于反向 MOVC 的操作。
实际 STC 手册都帮你封装好 C 函数了,就是楼上提到的那一堆 IapProgram 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