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千块的马桶修好,又可以愉快的拉屎啦

楼主:
去年把卫生间砸了翻新一遍,包工头买的马桶,顶配带语音控制带手机控制,10月投入使用,今年5月坏了,冲洗不加热,刚修好3个月,落座感应失灵,这次售后发来配件我没要安排师傅上门,自己动手更换座圈,故障解决。

拆开是这样的

更换座圈需要先把这个翻圈电机拆下,组件是带减速齿轮的,剩下的就简单了

还原后把所有插头检查一遍,没问题装好,又可以愉快的拉屎啦

网友A:
还语音的啊,现在这家居做的真好,都智能了,好羡慕

网友:
坐上去麻麻地爽。

网友:
随着科技的发展,没点动手能力,连拉屎都没办法解决。恭喜楼主自己动手维修成功。

网友B:
水柱喷洗屁股是不是很爽歪歪?

网友:
坐在这马桶上面,拉出来的shi是不是自带清香?

网友:
这堆乱草一样的电线

网友:
没配套手机架?充电器?那拉屎没有仪式感了

网友C:
再发展下去,马桶带强行排便功能,坐上去给你便便拽出来

网友:
产品质量不行,主要功能做不好,就靠七七八八所谓的智能配置来撑门面,线路板上连线一大堆,无所谓的功能多了,故障率就高了。当年的燕舞卡带收录机也是这样,功能很多,就是音质不好,使用寿命短,现在的国产汽车也是这样,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做不好,靠所谓的智能驾驶玩噱头,把L2级别的辅助驾驶说成自动驾驶,祸害用户。

网友:
看到一个喇叭,会吹口哨吗。

网友:
个人认为马桶不需要太多自动功能,能够冲洗干净就行,马桶圈把座圈加热、冲洗、烘干3大功能做好就行。

网友:
越是复杂的东西越容易坏。

网友:
质量不行功能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发展下去,马桶带强行排便功能,坐上去给你便便拽出来

捅上去抽真空

网友:
用水冲的怎么知道干净没?

网友:
比人脑还要复杂。

网友:
这线叫一个乱啊,防水感觉做的也不行,不过恭喜楼主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语音的啊,现在这家居做的真好,都智能了,好羡慕

其实没有啥用,最烦语音的了,好多人都有过躲马桶的经验,就是一进门不管你是不是要拉屎,它都把盖子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柱喷洗屁股是不是很爽歪歪?

谁用谁知道,用惯了,你都不想在外拉屎,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