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通电报警闪灯

楼主(2025-09-14):
这台九阳豆浆机上在网上购买的,用了近十年了,最近突然一通电,所有的灯点亮闪烁,并报警声。无法选择工作模式。

线路板上双面灌胶。预防进水潮湿。

网上查找故障经验,据说上温度传感器损坏。故而拆下来测量,阻值在86千欧。

据介绍,该热敏电阻,常温下,阻值在100K左右。

换了一个100K的电阻临时试机,故障依旧。

另外,这台机器,密封,全靠一只密封圈,机器进水难免,腐蚀严重,但是电机还能运转。

至此,豆浆机已经拆下,装上好几遍了,也没有修好,百度上的经验,也不适用这台机器故障。
现在求助万能的坛友,如果您有闲暇,请指导一下,检修思路,另外,机器更新快,都有破壁机了,实在修不好就算了,但是折腾的心,不安分!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6255-1-1.html
我也有一台,原因是底下的密封圈漏水,换密封圈就好了

网友:
这就不好办了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是正常的,可能是进水受潮了,影响开关电源工作了

网友:
拆开放着干燥几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是正常的,可能是进水受潮了,影响开关电源工作了

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昨天上午拆开机器,插拔了一下温控插头,当时好了。下午孩儿他妈,打豆浆,又出现这故障了。

网友:
个人觉得,像这类不常用的厨房电器,坏了还是不修为好,因为你修好后如果不是天天用,等你在用的时候,估计又会坏了。所以面对客户 拿来的这些豆浆机,我一般都是建议用户不要修了。

网友:
感觉是受潮以后的故障特点,关机断电以后干燥处理再试试。

网友:
同款豆浆机,估计得看运气了,这机器到我手里也是10多年了,刚怀孩子的时候买的,还没过质保,就因为同一个问题休了几次没解决,忘了啥问题了,每次都是内部进水,每次我都拍了照片,那个明显是密封不严进的汽水,而不是流进去的水,拿着照片及维修记录找销售扯了半天,后来给我换了一台,那一台一直使用至今,孩子上幼儿园之后使用频率就不高了,估计一两个月用一次,后来给我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昨天上午拆开机器,插拔了一下温控插头,当时好了。下午孩儿他妈,打豆浆,又出现这 ...

检查一下安全开关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新的吧。

网友B:
这种注意检查更换密封圈就行,如果电机完好,检查各种开关和接插件,整机晾干后测试,如果正常就买密封圈更换。

千万别买破壁机,还是这种老式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注意检查更换密封圈就行,如果电机完好,检查各种开关和接插件,整机晾干后测试,如果正常就买密封圈更 ...

老式的有渣渣啊  ,还要过滤。   如果干燥后好了   就更换密封。

网友:
可能是电磁铁出问题了 不吸合造成的  吹干了就好了 但一用就报警

网友:
修过一料理机,检测盖子关闭的霍尔插头生锈,导致电脑认为没有正确关闭菜单闪烁,不让选择,以防电机转动发生危险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换个试试,我家的豆浆机也出现过加热途中停机,就没反应,还亮着灯,实在找不到问题,后来换了这个电容就再也没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豆浆机也是九阳的

网友:
用可调电源输入板子低压供电看看,正常就是开关电源,不正常就是控制部分问题。排除法一步一步来,还有就是补焊一下焊点,说不定有奇迹发生。

网友:
我亲戚有一个九阳的DJ12B-A11EC全自动家用豆浆机, 好像也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