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美尔诺150W电子负载升功率升风扇长期拉载500W

楼主(2025-09-14):
美尔诺等150W电子负载升级功率后,超过300W只能短时拉载,为了能在300W以上长期拉载升级了散热风扇。分享改装经过,供有需求的参考。
首先感谢@CloverGit美尔诺电子负载拆解+升级功率:Maynuo M9710/M9811 - 第3页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在此帖中分享的风扇驱动电路图。

改装要点:
  • 1,用陶瓷片替换原机功率管导热片,陶瓷片双面涂高导热硅脂,尽可能降低热阻。
  • 2,跟据风扇功率准备一个辅助电源给风扇供电。
  • 3,跟据风扇工作电流更换R25/R201电阻。此电阻决定风扇调速的斜率和满速温度。
  • 4,更换三极管QX为TIP122达林顿管。改装中发现QX驱动不足,也可以调整R14,但注意Q9集电极最大电流只有100ma 。
  • 5,辅助电源正极直接和风扇正极连接,辅助电源负极接在R25/R201接地端,风扇负极接在QX集电极。避免原线路板风扇回路电流密度不足。

    在闲鱼找了2个台达风扇,标称1.1A 实测不到0.8A.

    配了个小耳朵2A电源,电源有2个固定耳固定在散热器上。R25/R201电阻经测试共用3个0.5W0.43R的电阻并联。

    测试400W拉载1小时以上没问题。接住测试接载500W1小时也通过。

    试下600W,手摸下功率管,差点烫到手。怕怕,不敢长时间试了。

    最后,风扇的噪音TMD大。

网友:
    热成像看看,还要保留余量,不然一下子就炸鸡了

网友:
    一下子就炸鸡了

网友:
    改造成水冷。

网友:
    这下暂时安分了

网友:
    干啥呢整天500W

网友:
    这散热铝块真大

网友:
    水冷搞起,再不行液氮伺候!

网友:
    好东西,早几年做梦都想买一个,后来只能自己手工焊了一个电子负载

网友:
    厉害啊,那么高的功率散热器都能抗住

网友:
    还是使用电风扇散热比较方便

网友:
    有的陶瓷导热系数确实很高

网友A:
    可调电源不错,竟然有30A。。。

网友:
    长期拉载5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不错,竟然有30A。。。

    我在控制器厂修控制器时用的电源是50v50a的一个都2500w,两个串联起来用,那功率真爽

网友:
    500W很强大

    为何要搞那个硅桥测温,贴个热敏电阻不好么?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看看大佬怎么玩的

网友:
    散热器真厚实

网友:
    水冷会效果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