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博朗1735剃须刀更换电池

楼主(2025-09-14):
这剃须刀2008年的抽奖来的一直我老爸用,用了差不多15年了,前几天说电池不耐用了,我想这么久应该电池不行了,要换电池,去网上一看这种电池是7号电池两边有凸出尖头,一副包运费都要30多40还不一定是真品想到干脆用国产的7号电池代替,试了下会短一点点,想了下直接上一点锡加长,说干就干,换完一切正常又省了几十块钱。

网友:
剃须刀换电池

网友A:
不错,可以换大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可以换大容量的

够用了,主要爱老公便宜

网友B:
估计是手气不好,我的博朗电池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手气不好,我的博朗电池也不行

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
中规中矩的产品!值得换电池续命!

网友:
电池能撑十几年已是良心货了,改的不错

网友C:
15年?原装镍氢电池这么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年?原装镍氢电池这么强的吗?

对,确实10多年了

网友:
马克一下,我的也快该换电池了

网友D:
开关符号是水龙头

网友:
我的是S3,日常在家是用锋速3,5年后电池续航明显下降

网友:
我的松下RW30也是用这种有柱子的电池,后面我自己改了,弃用充电的哪两根柱子,直接换成C口,电池就装普通5号镍氢电池,从镍氢充电器接根C口充电线充电,改装很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符号是水龙头

可以冲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年?原装镍氢电池这么强的吗?

原装用三洋的镍氢,你说强不强?

网友E:
我的飞利浦理发器的原装电池也不耐用了还没有选好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飞利浦理发器的原装电池也不耐用了还没有选好电池。

如果是镍氢的话可以选三普,现在很多飞利浦剃须刀原装电池就是三普SUPPO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镍氢的话可以选三普,现在很多飞利浦剃须刀原装电池就是三普SUPPO

我那部飞利浦理发器是印度尼西亚生产的,看网上的拆解图也是这种绿色两节的电池,先了解一下以后有空再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