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洗过的漫步者花再zero air蓝牙耳机

楼主(2025-09-14):
这个耳机被放在洗衣机里洗了,最糟糕的是洗的过程中掉在了洗衣机水槽里,找了好几天没找到,也就是说在洗衣机里反复洗了一周

找到后,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妄想它进水不严重……然后直接放充电盒里充电去了……
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对于洗过的耳机不要报有任何幻想,必定进水,千万不要通电
现象是充电时灯一开始还是亮的,后来闪了几下不亮了
于是拆开,拆的过程还算顺利,电路板上有些绿锈,不过用刷子刷掉了,腐蚀不严重。用吹风机吹了吹。
目前是充不进电,我换了一个电池试了一下,第一次还是能正常连到蓝牙播放声音的,但是后来再接新电池就没反应了
所以目前个人猜测,应该是粘水的哪个电容在这个过程中烧掉了?
所以请各位老哥帮看看,我现在得怎么测哪个元件坏了?是接上电池测电压还是断掉电池测电阻?

网友:
进水后第一时间最好就清理,而不是放充电上去烧。。
再者,电容烧断路大概率不会影响使用,只怕是短路漏电。用风枪吹芯片清理吧。

网友:
拆一个洗过的漫步者花再zero air蓝牙耳机

网友:
闲鱼上有时候有掉了单边卖得,看看不能能偶遇。

网友:
37mA电池好小啊

网友:
量一下电容有没有直接短路的吧,电容没有问题的话,有可能芯片有问题了,这样几乎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也有一个,声音不咋地

网友:
太小了不好搞还是不要用了吧

网友:
看看能不能找到备件吧

网友:
手头上有一只左耳的耳塞及充电仓,反正这个型号的设计感觉与其它的漫步者系列不太一样,在半开放式的前端还有一截凸起,佩戴不太舒适,音色属于偏清亮的,人声与听书还挺好,但实话说低音及声场的宽广度还欠缺不少

网友:
电容有没有直接短路

网友:
闲鱼上看看能不能找到备件吧

网友:
可以试试淘宝类似大小的tws耳机主板,几元钱搞定

网友:
凡是进水严重的往往产生一些锈渣之类的腐蚀物,这些腐蚀物会短路,放在温水里面清洗烘干试试,芯片下面清洗不到的要水冲刷。如果芯片已短路烧毁那就没救了。

网友:
扔了吧,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