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aKon 数显SBK936D焊台先维修、次制图、再分析

楼主(2025-09-14):
先奉上一纸花两天时间根据实物用嘉立创EDA绘制的该机的电路图以供欣赏。

偶尔看见一数显焊台,BanKon SBK936D焊台,深圳白光的产品。卖家描述是:“数显焊台,手柄新的,估计不匹配,可以加热,温度显示没有变化”。照片中焊台的数码管显示“S1””。

35包邮,值得玩玩。
开包装,插电,开机,手柄有温度,数码管显示“S1”,按键无反应。与描述相符。
卸下手柄,没打开手柄简单测量阻值,说明烙铁芯是1321,而说明书中指明烙铁芯是1322,肯定是烙铁芯用错了。
不到4元买了个1322,打开手柄换芯。你猜怎么着?上一个维修者不仅用的1321,而且把感温元件和烙铁芯位置互换。手柄有温度,是1321的热敏电阻的微热温度(因为接的是24V)。

更换为1322烙铁芯,反复检查,确认接线无误。接到主机,通电开机。一切正常。

焊台正常了,找遍网络无电路图,而这个机型又是罕见的使用单片机的936D。
遂决定绘制一纸电路图。

二十年前常用Protel DXP 2004制图,上半年我还曾在本论坛分享过这个软件。有坛友推荐嘉立创EDA,比Protel DXP 2004好用,所以下载安装了,体积不大,还是开源软件,边学边绘。要按照实物制图,先要拆机拍照。

要绘图,先要弄清楚所有元器件的规格、型号。比如贴片丝印8A/718、9A/714,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是什么,还专门在本坛发帖求助过。后来才知道是78L05、79L05。

所有元器件的规格基本弄清楚后,我在线路板照片先进行标注。

有几个元件一直没弄清楚型号规格,比如数码管的型号,玻璃封装二极管的型号。

为了方便,将元件面的照片在PS上水平翻转后和铜箔面照片放在一起,这样看铜箔面的线路走向时可随时看到是哪个元件。

用时两天,电路图终于制图完成。
嘉立创EDA真好用!

电路简单分析(如有错误,请高手斧正)

这个焊台的关键器件是一个32脚的8位单片机ATMEGA8L-8AU。虽然使控温精度高,PCB板元件少,

但我特别不喜欢的是,一旦单片机损坏,彻底报销,因为单片机内有固化程序。

1、电源:
变压器次级两个绕组,一组输出9V供控制板使用,另一组输出24V专供手柄烙铁芯加热用。
焊台控制板电源的奇特之处在于使用变压器的一个绕组经整流滤波稳压后提供正负两组电源。交流9V输出端接了两个方向相反的整流二极管,分别利用电源的正负两个半波来得到正负两组电源。一个整流管正接半波整流后经滤波供给78L05输出+5V;另一个整流管反接半波整流滤波后供给79L05输出-5V。

2、电源供给:
+5V电源给单片机、数码管、单运放供电。电流较大,(所以78L05输入端用470μF大电容)。-5V给需要正负电源的单运放OP07C供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提高控温精度,厂家在设计时没有采用成本低的单电源的通用运放,而是采用成本高的、需要双电源的高性能运放OP07C,并不惜为此专门设计双电源,说明厂家是很注重产品质量的。

3、温度采集、放大、处理、控制:
手柄热电偶采集的温度数据,送到高精度、高稳定、低失真、低温飘的单运放OP07C放大后输入到单片机用于温度控制。

4、温控输出:
单片机输出的烙铁头电源通断信号,经过光耦MOC3021隔离,控制双向可控硅BT136的通断。

5、温度校准:
烙铁头放在高精度测温仪上后,同时按下“UP”键和“DOWN”键后,可进行温度校准,校准范围为±50℃,分辨率1℃。

标注的功率为55W。经实际测量,电压220V时,整机功耗不超过50W,而烙铁停止加热时,整机功耗约4-5W。也就是说,烙铁本身的功率,最大45W。

测量我的1322烙铁芯的冷态电阻11.5Ω,当电压为24V时,烙铁功率=(24×24)÷11.5=50W。热态电阻总比冷态电阻大,所以采用1322烙铁芯的936,烙铁功率肯定不会超过50W。

想想三十年前,没有焊台的时候,还不都用20W-40W的普通烙铁?个人用,不是生产线用,要求速度。回温慢点就慢点,起码温度控制比较精准。一味追求功率大,回温快,个人用,完全没必要,因为不需要像生产线那样的速度。

网友:
936除了体积大 其他没啥问题

网友:
近年,二手仪表,工具的价格崩盘了!

网友:
里面的变压器不算大

网友A:
有图就方便了,以后维修改造很实用。

网友B:
我用的是sbk936,再弄个白光的头,还能再战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sbk936,再弄个白光的头,还能再战十年

个人用,维修用,足够了。

网友:
老货啦,过时啦,不过也能用。

网友:
我还在用旋钮的呢,应该有十六七年了,平时只换烙铁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用,维修用,足够了。

够了,我这个测试功率可能是达60w,但是温度高了会慢慢降下来,够用了

网友C:
老货用料实在,现在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货用料实在,现在没有了。

你说的没错。比如同样是这个图纸,现在的产品,比如电解电容,且不说容量肯定比这个小,就是电容耐压,25V的就用16V了,16V的就用10V了。正负5V的电压,电容耐压10V也足够了,怎么可能用16V的。没用耐压6.3V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就方便了,以后维修改造很实用。

正在进行改造,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