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R变 谁会算?

楼主:
100W,输入,输出 加一起一共4个 120V绕组。线径,圈数。等收到铁芯和骨架了,再上传铁芯数据。先上传一个卖家的数据。R100的铁芯。

初级 240伏,次级2个120伏输出根据需要 串联 或 并联,通过开关切换。

网友:
仪器仪表用这种的见过

网友:
没线圈的?有线圈就穿个10圈测量

网友:
没有每伏多少圈

网友:
不会,我来看看。

网友:
表中所要求的数据都没有。

网友A:
      差个数据,饱和磁通密度,R牛一般户会用差的硅钢片,按1.8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个数据,饱和磁通密度,R牛一般户会用差的硅钢片,按1.8算吧

1.8都高了,绕制不如叠压的紧密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