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高清盒子6PRO-河南中兴B860AV3.2-M -4+16G-晶晨S905L3(B)-线刷固件包

楼主:
移动高清盒子6PRO-河南中兴B860AV3.2-M -4+16G(实际4+32G(实测27.6左右)-晶晨S905L3(B)-线刷固件包

线刷方法: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

刷机短接点:

注意:固件使用的时候,最好重命名文件夹名称长度,固件是为了说明详情,字数较多,所以下载后的固件,文件夹名称最好自行重命名缩短,可能会导致刷机失败。

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pwd=5v8w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路径:A《当贝纯净桌面--固件大全》(固件更全)> 2《中兴盒子 B860 固件合集》> 《B860AV3.2-M》移动高清盒子6PRO-4+16G(实际4+32G(实测27.6左右))

网友:
这个跑分 不知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