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接口电压电流表-炬为DT550 高清拆解

楼主(2025-09-14):
写在前面的话:自费购买拆解,纯分享。同步发布于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opus/1112409015152803862

↑ 官方图片,含参数介绍
    精度方面,使用的MCU内置ADC,为12bit;电压通过分压电阻分压后采集,分辨率0.01V(10mV),线性度一般,全量程最大偏差±0.15V左右;双向电流,通过1mΩ的1206尺寸采样电阻+运放采集,分辨率0.01A(10mA),0-0.03A区间的电流无法分辨,实际精度无高精度仪器对照不评价。其他不在过多赘述,以拆解为主。

————————————————拆机————————————————

↑ 内部全貌整体预览

↑ 屏幕
    屏幕使用的是中景园NFP085B型号,12pin 0.7mm 焊接式长排线规格,尺寸为0.85英寸(显示区域15.2*15.2mm),IPS全视角,驱动IC为GC9107,分辨率128*128。

↑ 主要元件

↑ 主控芯片 和 NTC热敏电阻(绿框)
    热敏电阻用于检测表内温度,并在表的屏幕上显示为CPU温度。
    主控采用的是小华半导体的HC32L021C8PB,48MHz主频,Cortex-M0+内核,64K程序空间,6k运存,1个12bit分辨率1Msps采样速率的ADC(模拟转数字电路,在此款表中用于将电压、电流、温度的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供程序使用)。

↑ 小华半导体HC32L021C8PB部分datasheet

↑ DCDC降压电路(蓝框) 和 预留方向检测电路(黄框)
    降压电路采用惠海半导体的H6601,芯源MP2459的国产替代电源IC,4.5-60V工作电压,短期极限耐压80V(大于60V过压保护无输出)。输入部分外加自恢复保险丝和二极管进行异常保护和防反接。考虑到MLCC电容耐压(使用的可能是50V耐压的贴片MLCC电容),官方给出的50V工作电压应该就是极限值了。

↑ 电流采集放大电路(白框) 和 屏幕背光控制电路(青框)
    检流电阻为1mΩ阻值1206尺寸。运放采用的是芯耐特半导体的CN333零漂移高精度运算放大器。二者相互配合,将采集到的电流信号放大,以便于MCU识别。
    屏幕背光由丝印AF4E的P沟道MOS管控制,实现关屏功能。

(END)

楼主:
精度补充:标称最低电压4.5V,但实测低于5.0V后电压不能正确测量,输入4.60V-5.00V,电压显示5.00V±0.05V跳动,输入4.50V显示4.82V±0.03V跳动,输入3.80V仍可显示,误差+0.3V左右。

5.00V-36.0V误差恢复到±0.1V左右内。

网友A:
炬为早期的表都是康铜丝做检流电阻的,现在换成大功率电阻大电流下精度有保障吗?

网友:
电感怎么那么歪呢?还是说一开始就这么设计?可是焊盘是正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炬为早期的表都是康铜丝做检流电阻的,现在换成大功率电阻大电流下精度有保障吗? ...

早期的表用康铜丝,可以承载大电流是优势,但温漂巨大,精度无从谈起。
现在使用的贴片采样电阻,哪怕用的差些的,温漂也比康铜丝好,精度起码比早期的好。

小阻值采样+运放+单片机ADC,电流值就是个粗估,要啥保障(极限误差一般不会>±0.2A)

网友:
论坛图片加载很慢啊

网友:
有强迫症的话看到那个歪七扭八的电感我想会受不了
前两天刚有一个坛友鸟枪换炮用上了这个,今天就看到有人拆解了,不错.

网友:
看着还好  就是领的券不给用

网友:
看着用料做工不错

网友:
看高清拆解。

网友:
好详细的讲解
倒数第二图,左边那个斜着的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
多少钱包邮的?

网友:
这个东西做工不错呀,可以玩玩。

网友:
距为的有几块,没买这种的,,,用起来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专用IC的啊?

网友:
会玩的人还是可以接口比较方便

网友:
简单做个测量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用料不错,对得起价格

网友:
新玩具到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