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冰箱灯

楼主:
冰箱灯不亮,拆开发现限流电阻开路。没有一样的三个电阻并联按上搞定。

顺便看看稳压二级管的电压

装机点亮

网友A:
电阻比原先瓦数大点更耐用

网友:
拆修冰箱灯

网友:
这测试仪高级啊

网友:
这个是新飞冰箱的灯吧

网友B:
以前使用钨丝灯,好像坏的特别少,现在用LED灯故障率挺高

网友:
可以换一个更亮的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使用钨丝灯,好像坏的特别少,现在用LED灯故障率挺高

是的,修过好几个,有灯板坏,有灯珠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比原先瓦数大点更耐用

没有和原来一样的,才拼凑上的。

网友:
测试仪很有趣

网友:
恭喜。换电阻还算方便。

网友:
我那个直接用的E14LED灯,坏的直接丢了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供电的草帽头LED灯板,耐用功耗低。

网友:
这电路简单实用,却还是会坏

网友:
并联电阻,下次烧灯

网友:
这灯怪,用的不多还坏的快,设计有问题,得改

网友:
还是古老的波纹盒控温器?辛亏不是电子的,否则像led灯一样的随时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