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锂电扳手电池及电源SY21-10

楼主:
朋友的电板手不通电了。扳手用可调电源试机好使。那就是电池的事了。

电池

五节电池

发现故障点

朋友说充电器也不太好使,有时不亮红灯不充电。拆开看看

都是两边的线有断路。

正常了

充满绿灯亮

网友:
这没焊好啊,各个上面都没啥焊的印...

二○二五年九月十四日

网友:
拆修锂电扳手电池及电源

网友:
这充电器真是够可怜的

网友:
电池虚焊啊

网友A:
充电器有点寒酸,估计就500ma电流左右,电池点焊都不牢固,品控太差了,保护板就一个mos,只能用劣质电池,好点的电池估计会烧mos

网友:
电源简易啊。

网友:
充电器很简约

网友:
短路,充电器有时候还能用么

网友:
工地上使用特别容易摔坏,多备以防万一

网友:
看起来像是没标识的弘力电池。。。谢谢分享

网友:
电池点焊的时候没焊牢,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有点寒酸,估计就500ma电流左右,电池点焊都不牢固,品控太差了,保护板就一个mos,只能用劣质电池, ...

是的两块电池换着用,后来改了一块。

网友:
这充电头,寥寥无几的几个元件。。

网友:
这充电器看着好简陋啊

网友:
这焊接质量不行啊 小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