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三洋微波炉,顺便分享一个修复旋钮的好物

楼主(2025-09-14):
老老款三洋微波炉,定时器电机线圈烧坏

更换定时器修复

顺便分享一个修复定时器手柄的好物:
原旋钮D口裂开,淘宝搜到这个

坏旋钮和延长柄按需裁短

完美修复,外观毫无影响

网友:
质量比较高

网友:
以前都是土豪啊

网友:
还是真万能的啊,是啥都有

网友:
质量比较高,很实用。

网友:
小玩意还不好买到,要么就换总成,少数才能配到合适的小配件。

网友A:
旋钮和延长轴是怎么连接起来的,用的什么胶?

网友:
机械结构的微波炉档位和定时器貌似是联动的,不依赖电路

网友B:
裂开可以套节小弹簧或用铁线绕几圈用烙铁烫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和延长轴是怎么连接起来的,用的什么胶?

完全不用胶,延长轴规格是外6mm转内6mm,直接按需截短延长轴及旧旋钮,插上即可。

网友:
这个“嫁接”技术好,思路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钮和延长轴是怎么连接起来的,用的什么胶?

燃气灶旋钮也是这样的D形轴, 旋钮的D形孔里 "D"的平面有一片小弹簧,  插进去后靠弹簧压紧的.

网友:
网上真是啥零件都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和延长轴是怎么连接起来的,用的什么胶?

延长轴是外6mm转内6mm,旧旋钮和延长杆按需裁短,套上即可,不用胶水。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裂开可以套节小弹簧或用铁线绕几圈用烙铁烫一下就行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为啥要用铁丝?
其实是一时半会没找到合适弹簧和铁丝。

网友:
挺好的,旋钮是粘的?还是套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