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PROKSTO SK5黑刃美工刀片,太便宜没忍住

楼主(2025-09-14):
多多推给我,看太便宜没忍住

油纸包装一百片五元

表面刻字PROKSTO SK5 0.5,
实际厚度0.3,重3.5g

对比:得力刀片重6.3g

长度也比得力短

商家的生产图,五金价格真的是卷到天际
之前买美工刀带的最厚的刀片是0.6的

比这便宜的重两倍多

个人没有专业测试设备,只能随便用用,看容不容易崩刃,既然便宜就勤换吧,够用好多年了

楼主:
手里有四把18mm美工刀

得力锌合金最重
JOBO三连发用不习惯
鑫地的两侧刀片锁定,理论上更稳
这个刀片都能装,侧切A4纸没问题
很巧,今天收到的美工刀出厂标配这款刀片
长度比普通美工刀短

网友:
用过类似的,刀片热处理不行,软,不如得力的
当然只是外形类似,黑色的,不一定就是这种

网友:
5块钱100片,这价格也只有东方大国能做到吧...

二○二五年九月十四日

网友:
次的刀片两下 不行了,好刀片容易崩

网友:
用过,蛮耐用的

网友:
太便宜没忍住。

网友:
绿林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有一把带旋钮的 旋钮很灵活, 被败家娘们拆快递落在纸箱里扔掉了, 找了好久找不到一样的 后来只好买了两把这种

网友A:
材质是铁片还是不锈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是铁片还是不锈钢片?

美工刀片通常都是SK2或SK5高碳钢带,我还没找到不锈钢的,想买也买不到

网友:
也给我推送了我忍住了。

网友:
嘿嘿正缺刀片呢

网友:
一百片五元,怎么算都值了。

网友:
越做越薄了

网友:
真是便宜,怎么没推送给我呢,我也去薅羊毛去。

网友:
哈哈,我也看到了

网友:
有几个薄刀片,掰弯都不断,划个纸板像木头刃~这玩意得好用才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