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三轮车遥控器一键启动不亮屏

楼主(2025-09-14):
媳妇给我说三轮车一键启动坏了,只能插钥匙用,我试了试,一键启动有启动的声音,但是屏幕不亮,有时候把车子摇一下屏幕会闪一下。推动和震动报警功能是完好的。开始怀疑是报警器坏了,拆开测量一键启动的黄色线电压波动特别大,买了个新的换上去还不行,再测量就没有电压了,奇怪了,问了下村里修车师傅,师傅说这种的他也不会,在这里求助下万能的坛友,谢谢啦

网友:
报警器有线接触不良,新的不一定匹配

网友:
报警器里好似有个mos管,也许它坏了

网友:
车型太多,原理差不多,顺着找原因修

楼主:
这个报警器好像是防拆的,要拆的话估计要拆烂了,报警器输入2个插头红黑电源输入,三根线输出,启动线,推动报警,震动报警,现在一键启动没有电压输出,兼容性还比较难搞

网友A:
其实报警器就是个开关,相当于电门锁一样,量进线电压和出线电压啊,可能是线路接触不好啊

网友:
一键启动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报警器就是个开关,相当于电门锁一样,量进线电压和出线电压啊,可能是线路接触不好啊 ...

进线电压64v,刚开始出线电压跳特别厉害,现在出线已经没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