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个3A带温度保护18650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5-09-15):
这款IP5310的充电宝板子比较小巧,预留了ntc焊盘,实测用贴片18650座,电池电压略高于4V,5V输入电流能达到2.4A,用拉伸弹簧座(负极直接焊引线)电流上不去。

网友:
组装一个充电器

网友A:
我也囤了好多充电宝板子。

网友B:
光有充电宝板子不行吧,上哪里去搞外壳,买回来的配套吗

网友:
给它做一个外套,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囤了好多充电宝板子。

囤一段时间后会发现更好的   以前囤的不想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有充电宝板子不行吧,上哪里去搞外壳,买回来的配套吗

平台很多的

网友C:
全部元件都是自己装的?

网友D:
之前买过这样的电池座 ,弹簧卡不紧电池
建议买插件的那种  这种贴片的 估计带帽的 18650 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买过这样的电池座 ,弹簧卡不紧电池
建议买插件的那种  这种贴片的 估计带帽的 18650 用的  ...

插件的太紧,贴片的买过好几种,有的铜片太薄,现在用的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元件都是自己装的?

充电宝板现成的

网友E:
没看出来那个温度传感器怎么焊接在板子上的

网友:
能自己动手组装一个充电器,技术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出来那个温度传感器怎么焊接在板子上的

板子有孔,然后有导热硅胶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出来那个温度传感器怎么焊接在板子上的

正负极中间,ntc并了个47k贴片,原板子0欧对地短接的,按手册不用ntc时要用51k电阻对地,有点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囤了好多充电宝板子。

我也买了几个,四灯和数码都有。

网友F:
谢谢分享,拆机diy
板子做工不错

网友G:
为什么不安装一个盒子里呢,搞个外壳,还是好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安装一个盒子里呢,搞个外壳,还是好一些吧。

刚做好,外壳不好弄,这是两路的,中间可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拆机diy
板子做工不错

谢谢鼓励,板子是嘉立创做的,我忘加过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