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家用台式主机主板的CPU散热器固定座爆了(BIOSTAR H310MHP)

楼主(2025-09-15):
某天开机,还没进桌面,风扇好像打到什么线了,当时怀疑是显卡风扇,但是那个小屁点风扇也不会发出如此之大的声音,于是怀疑到CPU,但是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就?
进桌面后赶紧关机,拉出主机进行检查,居然是因为CPU固定散热风扇座子崩裂了,取出残件,找出其他主板,拆出可用的换上后就好了。

网友:
买新的配件

网友: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啊,第一次见到它坏的

网友:
这是散热器的底座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CPU 的座子 嘎 了。。。这是风扇的吧。。

网友:
这就是没抗住压力的后果~座的一生走完了!

网友:
TB上再买一个,2.99元一个4.8元两个5.9元三个7.9元五个12.2元十个

网友A:
这个主板好像比较老了!配置不会太高!

网友:
难道你用的是再生塑料的底座?

网友:
原来是散热器支架断了,换个水冷的

网友:
长期受力,塑料件也老化了,我见得多的是断那个风扇和底座的卡扣那,像楼主这样断的比较少见。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个坏的,真是什么都能坏啊

网友:
该换新主板了

网友:
上502,还能再战30年。

网友:
塑料老化了,抗不住大压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好像比较老了!配置不会太高!

你说H310老了,那我用的H110算什么。

网友:
如果没有多余的底座,拆下来转90度装上去应该还能用。

网友:
我的还是H81呢

网友:
还是上高科技铁片靠谱,就是拆装麻烦

网友:
多年前断过一次卡扣哪里,还把CPU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