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asytier异地组网

楼主(2025-09-15):
一直用节点小宝异地组网,设备一多就用不了,因为节点小宝试用版每次只能2台设备组网,

升级版就得要钱,本着你要收钱我就不用的原则,换了easytier,去easytier官网下载https://easytier.rs/,

选择了Windows版本 ,里面有很多版本可根据需要自己选择,安装好后如下:

点setting 切换成中文
IP地址自己随便填个,我填的10.1.1.1  你也可以填其他的,

根据图自己填好了 ,网络方式选择:手动
在网站找到:社区共享节点

随便选一个节点服务,我选择了京东 点下面的tcp://turn.js.629957.xyz:11012,就复制好了

填到网络方式 手动里面。然后点运行,

其他电脑也是同样设置(IP地址就设:10.1.1.2   多台设备的IP以此类推往后设),就可以异地组网了,暂时没发现多台设备的限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试,有什么疑问的可以交流!

网友A:
地址是填写到路由器里面吗?

网友:
要钱是正当的

网友:
这个可以穿透nat4,移动宽带下很好用,其他的打洞都得中转

网友B:
是udp的吧, 流量大的话就要被运营商封的

如果就映射个内网服务器, 用cloudflare隧道不错的

网友C: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实测比zerotier稳,还有就是一开始几个公共服务器都ping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网友:
感谢分享,不知道共享服务器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是填写到路由器里面吗?

不是啊 路由器不需要任何设置的,IP地址就是填到安装好的easytier软件的设置里就可以了  仔细看我发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实测比zerotier稳,还有就是一开始几个公共服务器都ping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

zerotier我本来也想试试的 ,听豆包说 easytier比zerotier稳定,也可能各有千秋吧  等没事时候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udp的吧, 流量大的话就要被运营商封的

如果就映射个内网服务器, 用cloudflare隧道不错的 ...

赛博菩萨的这个隧道速度咋样,稳不稳?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D:
之前用那个内网穿透直接把我百度号搞废了,没关机第二天在贴吧里乱飞,账号信息也被改了永久封禁,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那个内网穿透直接把我百度号搞废了,没关机第二天在贴吧里乱飞,账号信息也被改了永久封禁,坑 ...

之前用那个内网穿透直接把你百度号搞废了?哪个软件?不是我推荐的吧?

网友E:
跟向日葵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向日葵比怎么样?

差点把我问懵了,回过头来看了看向日葵和todesk,这些远控软件也可以远程操控的,图形界面的操控总感觉不顺畅要看网速的分辨率也偏低,而我操作的oracle数据库无需图形界面,还是用异地组网更适合一点,另外电视访问飞牛NAS中的视频和影视就无法用向日葵和todes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那个内网穿透直接把我百度号搞废了,没关机第二天在贴吧里乱飞,账号信息也被改了永久封禁,坑 ...

我好奇这是怎么实现的...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
这个牛x;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好奇这是怎么实现的...

其他人也进入了内网,相当于其他人控制了他的电脑做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他人也进入了内网,相当于其他人控制了他的电脑做坏事。

咋实现的,难道他默认开了自动接受远程控制???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