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光敏小夜灯

楼主(2025-09-15):
拆个光敏小夜灯,白天灯灭,黑天灯亮,灯灭时1.1瓦,灯亮时0.9瓦,附上电路图

网友:
嗯,这个我1毛钱薅了个……

网友:
灯灭更费电啊

网友:
灯灭时为什么功率还大些。。。
【编辑】原来是直接把灯珠短路。。。。。。

楼主:
还是雷达模块好,待机0功耗

网友A:
还不如一直亮着

网友:
也就那样,手动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一直亮着

是啊,我也是这样认为。其实并不省电啊,我以前也买过这种,现在全部丢垃圾桶了。

网友:
灯灭更费电,这不科学啊

网友:
不准的,无功电流比较大,测试仪测量低功率误差也很大

网友:
好奇微波探测怎么做到零功耗的。

网友:
现在都是搞太阳能板了,不会浪费家里的AC220V的电,浪费点太阳光,是不要钱的。

网友:
USB的用的多。

楼主:
已改造成雷达灯,0功耗,5米距离感应用起来不错

网友:
拆个光敏小夜灯。

网友:
意思是我贴个黑胶布它亮了比不亮还要省电?家里还真有两个以前撸的,不过也是过年的时候家里说房间必须通宵亮灯的时候插上去用几天,也没有研究过原理,谁知道居然是灭灯的时候消耗功率更大,我也是醉了

网友:
灯灭更费电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小夜灯,用几年了,刚刚测了一下,白天功耗0,遮住光敏电阻亮灯后功率还是0。

网友:
这种夜灯都是靠光敏电阻去短路LED灯
环境光亮,电阻减小,LED短路不亮。
光暗,电阻增大,LED亮。
所以这东西不亮的时候不省电。还不如让他常亮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