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怎样才能测量出环境噪音?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没实际用途,只是纯粹感兴趣。

假设我有一台电脑,散热风扇全速运行的时候噪音很大。所以,我希望实现:在白天环境噪音比较大的时候允许风扇转得快些,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让风扇转得慢些。也就是根据环境噪音的大小来决定风扇的最高运行速度。

怎样才能测量出环境噪音?

有个问题,风扇转的时候自身就有声音,并且转得越快声音越大,会影响测量环境噪音。不能把检测声音的麦克风放在房间里远离电脑的另一个角落。

网友:
手机下载一个APP即可,当然只能做参考

网友:
第三方检测机构有专业的设备可以测量...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
主板bios设置好温度曲线就行,日常700-800转,
我设置温度0速度10%,温度65速度20%,温度75速度40%,温度85速度60%

网友:
两种建议:
1是通过软件定时设置,最简单,应该需要自己写软件。
2是通过拾音器,俗称话筒来监测。可以通过电脑或者单片机来进行,看你精通哪样。
个人感觉,散热你不关心,还不如换静音电脑。

网友:
如果不是做产品,自己用,很简单用个定时器就行,但要考虑降速后的散热问题,可以改成温控散热,最好是改成水冷静音散热,一了百了

网友:
文科生吗?方向搞错了!首先风扇提速是因为电脑用电增加,这个是有必要的,如果散热不良一定是缩短寿命的,没有保护功能的甚至当场损坏。其次可以在主板bios里设置风扇的转速幅度,可以适当调整,当然得电源支持才行,很多电源就没这功能,转速都是恒定的,风扇就是2根线也不是以调压方式调速的。有的电源还做了个开关风扇高低速。 再次,实际使用中发现,风扇转速忽高忽低才是吵人的,恒定转速反而没那么吵,幅度设低点就没那么吵了,满速我是忍受不了的,比如机箱风扇12V,这个一般主板都是3线是不支持调速的,我都是买的一个转接头(实际就是串了一个大电阻)降压用,

网友:
我附近的公园就安装了显示环境实时噪音的显示屏,主要作用是提醒那些跳广场舞的人音响不要开太大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