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制作6.3冷压接头小瑕疵

楼主:
我认为对于少量几根接头,用焊接方式是可行的
瑕疵是他没有压导线的塑胶外皮,我这分析对吗?

网友:
我认为是压了再焊接最可靠,现在焊接了再压,会有可能松动。

网友A:
不抗拉,不抗折。你的方法是不对的。

网友B:
看你高谈阔论西方多先进,没想到你操作水平这么低,还是读书不够

网友:
这样的接头,压接方式是不对的;你搜索一下,就知道了怎么接了,后面那两个小的金属片就是压线皮的吧。当然,烫焊锡会更牢固的,这个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高谈阔论西方多先进,没想到你操作水平这么低,还是读书不够

你不知道你不是上帝吗?
你说话如果不带上人,你会痛苦而死吗?尤其不要动不动就是读书少,跟北京外交部学的吗?
我哪有这么好的拍摄背景,这是咱们抖音上获赞极高的短视频截图,咱们起码用T12,你看那是什么烙铁
我发现短视频它有瑕疵,分享给大家,听听大家意见
下次谈事就谈事,何必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抗拉,不抗折。你的方法是不对的。

这标题:这种制作6.3冷压接头小瑕疵

已经明确了有小瑕疵
然后,你看这拍摄背景虚化,电烙铁那清晰度,说明有专业灯光
这很明显不是我这种爱好者随手一拍,短视频专业特征明显

网友C:
这不是小瑕疵,这是完全错误的接法。冷压接头后面那两个小的金属片就是用来压住线皮的。

个人理解:即使要焊锡,也应该是压好线头后,再焊锡增大接触面积,而不是焊锡后再压住。因为焊锡后再压住的话,实际压片是压在焊锡上而不是直接压在铜线上,可能大电流后压片和线头接触面之间的焊锡熔化了,线头就压不住松掉了。

网友:
这种端子本来就是用压线钳来压接的,不是用来锡焊的!如果用锡焊,导线要用耐高温线,不然塑料皮熔化就不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小瑕疵,这是完全错误的接法。冷压接头后面那两个小的金属片就是用来压住线皮的。

个人理解:即使要 ...

你就是非常专业的回答

网友D:
错误的使用方法,又用了你并不很懂的的锡焊工艺(你焊的这个接头有90%可能是假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误的使用方法,又用了你并不很懂的的锡焊工艺(你焊的这个接头有90%可能是假焊) ...

大哥,我哪有这么好的拍摄背景拍摄灯光,这是伟大抖音上获赞极高的短视频截图,咱们起码用T12,你看那是什么烙铁
我发现短视频它有瑕疵,分享给大家,听听大家意见,如果是我本人拍的我该炫耀的语言,来表达了

网友E:
这两个图片像是摆拍,第一图烙铁头即没吃锡也没助焊剂,就是冷的烙铁尖压在线芯和插头上,第二图焊点过于干净了,焊点也没有浸润效果,两图都不符合锡焊的实际状况。
这种插头锡焊过程应该是:
1.剥去适当长度是绝缘皮。
2.线芯压紧在插头压接片中。
3.向后推绝缘皮使线芯露出尽量的长度,再用钳子夹住线芯,帮助线芯散热,防止施焊时绝缘皮过热损坏。
4.迅速焊接线芯与压接片。
5.待焊点凝固,松开钳口,趁余温把推后的绝缘皮复位 ,使其尽量覆盖没有焊锡的线芯,最后将插头的线皮压接片钳紧在线皮上。
如此才是完美的插头与线头的焊接,效果媲美冷压/接点密封更比冷压强。

网友:
原来是别处来的图啊
我一看这烙铁就是欠加焊油啊怎么焊得上去的

网友:
事前可以加段热缩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图片像是摆拍,第一图烙铁头即没吃锡也没助焊剂,就是冷的烙铁尖压在线芯和插头上,第二图焊点过于干 ...

这才是高人,你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