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西屋电气车载净化器(Westinghouse VAW-188)

楼主(2025-09-15):
咸鱼上120-300之间都有
早上老板给我个这玩意,说给我拆着玩
知道我喜欢拆 说是C口接触不良

西屋电气,算是全球知名品牌了

进气口,可以看见滤芯

这是出气口

触摸开关,后面测试了,三档大小

底下是转转开盖换滤芯的

参数指标

揭盖看起有个臭氧发生器

开拆,负离子发生器,不知道接18650是否可以拉弧,只有放电针,这个晚点百度看看

很小个

顶部触摸区域胶粘的,镊子撬坏了都没撬开
拿螺丝刀撬开的
触摸弹簧锈断了,应该是这个原因导致无法使用
老板说c口接触不良,实测c口是好的,直接触摸弹簧,风扇是转的,指示灯亮,三挡

底部的滤芯耗材,讲究点的,使用时会写上开始使用日期
这个应该是定期更换的

滤芯耗材

里子拆完了,剩下空的外壳

外壳是铝合金的,留着
以后改造手电筒用

剩下一堆废物

然来滤芯还能继续拆,三个螺丝

头部一个2cm后的滤芯,有些像普通泡沫
一捏就粉碎的那种,

里面有些像防潮珠颗粒

网友:
中国好老板

网友A:
风扇+外壳+个滤纸滤芯+负离子发生器,总成本不超过50元,卖这么贵

网友B:
触摸弹簧锈断了   房间湿气重?

网友:
看起来还挺精致

网友:
Made in China的...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外壳+个滤纸滤芯+负离子发生器,总成本不超过50元,卖这么贵

滤芯不是纸的,颗粒状的,另有一片2cm厚的类似泡沫的过滤芯,不是普通泡沫,一捏就粉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弹簧锈断了   房间湿气重?

电路板没看见有明显潮湿状态,应该是这个材质不行,这是车里面用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C:
这改造手电筒,那功率好大,期待

网友:
西屋电气东西好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改造手电筒,那功率好大,期待

只留了外壳,比较大,刚好拆了一组笔记本电池,方片的,比了下,可以放进去,灯头难找

网友D:
做工看着不错,更换个触摸弹簧估计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看着不错,更换个触摸弹簧估计还可以用

拆散之后,接电触摸弹簧确实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不打算用了,只留了外壳
还有负离子发生器,计划装在电脑cpu散热风扇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散之后,接电触摸弹簧确实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不打算用了,只留了外壳
还有负离子发生器,计划装在电脑cpu散 ...

据说有的负离子发生器产生的臭氧会对神经有影响,不建议近距离接触。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假外国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有的负离子发生器产生的臭氧会对神经有影响,不建议近距离接触。

拆之前,我查了,负离子和臭氧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假外国牌子

做工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