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九号马子电池

楼主(2025-09-15):
九号马子电池,2岁半了,这是糊弄过程
给我的九号装个大容量电池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安全行驶了35640公里,从来没有把我丢在路上

最近遇到问题了,充电口(分流线)松了

估计是时间久了,胶老化脱落

只能开拆检查咯,用的3号内六角批头(卜派的便宜好用)
坦克家的手柄(也是好用)

顶上四个螺丝拧下,习惯用兜装好

开盖有奖,华为TAP一个

也是时间久了,胶脱落了

观查了一下,原来固定低部的热熔胶老化脱离

量了下螺丝孔距,准备三弟打印个底座

上面的胶也硬化脱离了

钳子清理一下旧胶

剩余的胶也用手术刀清理干净

因为充电口也充当分流线的角色,用8号硅胶线安全不发热

时间次第就不画图了,在网上下了个XT90的底座
上胶固定一下

因为垫了底座,螺丝也换长一点

现成的底座,螺丝孔不吻合,用铣刀扩大一下
别说8220跟这种刀很配,开孔一流

这个结构胶不错,硬化后很稳,石头一样

上次插反充电口炸充电器,这是维修过程
拆修丹宝尼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接口顺带用WD40清理一下

下面示范一下怎么插反的,当时没睡醒

最后用个公头试插一下,完美

表显续航145,这个估计按25时速算

正常速度(你懂的,该满还得满)100-120续航.

完工,谢谢观看

网友A:
会3d打印就是好,我好多东西都是买现成的然后挖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3d打印就是好,我好多东西都是买现成的然后挖空。

入门不难,现在打印机也便宜,一千几百就有了

网友:
卡尺旁边的大尺是辅助

网友:
修理九号马子。

网友B:
不懂就问,既然有几率会插反,修都修了,为什么不换防反插的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既然有几率会插反,修都修了,为什么不换防反插的连接器

8号线,要用200W烙铁,怕麻烦还是算了

网友:
这总里程厉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8号线,要用200W烙铁,怕麻烦还是算了

都3D打印了,不设计个防呆的朝向圈子套上不就不用动烙铁?

网友D:
厉害了~都跑这么多里程了!也是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都跑这么多里程了!也是值了

(车9500+电池2800)/35000公里=0.35/公里,也不便宜,只是赚了时间和方便

看能否跑10W公里,进一步降低成本

网友E:
看起来好像住的小区,敢带上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好像住的小区,敢带上楼么

太重了,一般不上楼,单位附近有共用充电柱

网友F:
我们小区一元钱4小时,我充电器是3a的,15ah,剩一点电量的时候,一块钱勉强能充满

琢美的小电磨不错啊,看到价格后,告辞了

网友:
安全行驶了35640公里,从来没有把我丢在路上
牛而逼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小区一元钱4小时,我充电器是3a的,15ah,剩一点电量的时候,一块钱勉强能充满

琢美的小电磨不错啊, ...

几十年生活经验:有限空间内,取悦自己,人生只有体验过程,别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3D打印了,不设计个防呆的朝向圈子套上不就不用动烙铁?

修点东西要摊一大桌子,没有专门的工位比较尴尬,还是从速搞好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