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克A1636三合一充电宝拆解

楼主(2025-09-15):
这个宝坏了一个口子,而且不会休眠,费力拆开发现都是灌胶,用一节26650电池。

楼主:
这个口坏了,下面的带线出去的是好的

网友:
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接口坏了电路板没坏的话,换个接口就行了

网友:
这么密怕是不好补焊

网友:
三合一充电宝拆。

网友:
里面灌了好多散热硅胶啊!

网友:
才5000MAH,明显是26650,32650的三元锂罕见得很!如果有的话至少8000MAH以上的容量了!

网友:
容量还是太小了点。

网友A:
这种口可不好换,没有风枪怕是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口可不好换,没有风枪怕是搞不定

不是口的问题,可以充电不能放电,应该是有个mos坏了

网友:
应个急可以

网友:
26650至少不会鼓包

网友:
当个快充使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