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OLED屏有DC调光选项能等于不闪屏么?

楼主:
目前知道:

*PWM导致眼睛累的原因是背光灯轮闪跳跃,导致眼球肌肉不自觉颤抖。

*LCD不闪屏,原理是背光总电源电压跟随驱动级线性调光,DC降压其实只有±1.5%,损耗是非常少的。

*OLED由于引脚数有限,必须扫描显示,所以是瞎眼屏。就是光源在毫秒级别跳来跳去,眼球肌肉当然极其疲劳了。

*MicroLED是每个像素带一个驱动芯片,理论上可以做不闪屏,价格也昂贵。

现在手机OLED屏幕也有DC调光了,只是LED总电源变成可调电源呢?还是彻底解决不再需要扫描了呢?

网友:
现在看来还是LCD对眼有好处,OLED还烧屏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
没啥太大意义。
需要用背景光的,直接把后面的灯管拆掉,换成卤素光源,比啥都强。

网友:
只能是等科技发展,扫描频率更高,或者发明出新型护眼屏

网友:
以后的显示器能做的更薄!

网友:
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所有显示技术都基于以帧(Frame)为基础的重复刷新达到内容的更新,包括最早的阴极显像管和最省电的墨水屏 ...

你完全没理解背光和屏幕的原理。

因为屏幕只有X、Y坐标的引脚,所以任何显示器都要扫描驱动。但液晶回转速度比较慢,如果不专门施加反向电场(TFT),在下一帧到来前,液晶都还没来得及归为,所以LCD屏幕本身是不闪的。哪里更新,才刷新哪里,这部分对眼睛是没问题的。

但是背光,是有多根灯管的,为了平缓驱动电源功率波动,就会让灯管轮着亮。虽然频率很高,人脑无法觉察,但是眼球肌肉的光线追踪其实会跟着联动。

而OLED屏也是X、Y轴各一排列驱动管,只能扫描,而LED余辉又非常短。PWM频率很高,几十KHz,肌肉来不及颤动。但是LED屏幕扫描就不同了,只有一百几十Hz,所以眼球肌肉特别累,出了名的瞎眼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完全没理解背光和屏幕的原理。

因为屏幕只有X、Y坐标的引脚,所以任何显示器都要扫描驱动。但液晶回转 ...

算了不在一个轨道上,你爱咋咋地吧

楼主:
王思聪不是买了台三星MicroLED电视机么,100多万。这是高端电视的发展方向之一。

网友:
我是感觉不出来有没有DC调光的区别不过有的话应该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