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灾难应急三合一手摇发电手电筒

楼主:
海鲜市场16元包邮淘了两个,收到后感觉比预想的有些个头大。

有FM收音机功能,手摇发电功能,SOS报警声音功能,手电筒照明功能。
说明书写的挺详细,连工作寿命年限都写上了。外包盒就不放了,免提有人说是打广告。

拆开看看吧,给坛友们做下参考。

产品的四个面的照片
C口充电,USB口输出,其实要是把USB口去掉,只保留C口做为输入输出口就更好了。

四个外壳的螺丝拆掉,就轻松打开了。
上面两颗一个是收音机芯片,型号RDA5707FP。
收音机下面的芯片型号是ID8002D,可能是报警芯片或者喇叭功放芯片。
USB口旁边的是升压芯片,是三脚的便宜货,最大电流500mA左右。

板子上的圆洞是给发电电机旋转用的空间,电机有点小。
手摇发电慢摇在4V以上,快摇在5V左右,到不了6V,当然没有做那种死命的快摇测试。
齿轮上有润滑脂,都甩到壳子上了。

电池是用泡棉胶粘的,旁边还塞了个珍珠棉。电池导线是用连接器插到引脚上的,增加成本啊。还不如把另一个引脚套上绝缘热缩管。
电容式两插脚新式3.7V电池,标注容量是300mAh,比说明书上的250mAh还多,良心企业啊

三个LED灯珠并联。

收音机开关和音量调节,是二合一的,要想把板子拿掉,需要拆掉旋钮的贴纸下面的一颗螺丝。这里走了弯路,以为是卡上去的,差点把旋钮撬坏。
FM天线一端焊在板子上,一端巧秒的藏在了挂绳里。

左侧的小的是4057充电芯片。充电电流340mA,这电流充电有些大,很快就会把电池充坏了。
右侧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估计是喇叭功放或者报警芯片。

这个升压开关有点意思,竟然搞了个连接器插到开关的两个引脚上。增加成本啊。

最后测试下性能指标:报警声音10厘米距离测试有93dB,100米内应该能听到。
USB口输出给苹果手机可以正常充电,电流500mA左右。
给手机充电输出时断时续后,收音机还能工作好长时间。

最后,既然拆开了,必须得打磨下,把原来的电池拆掉,换两片603030的800mAh电池进去,把容量升级为1600mAh,电池电压4.35V的,更耐用。放进去刚刚好呢。
收起来吃灰吧,哪天做飞机时带上,毕竟现有的充电宝没有3C标,不给上飞机了,带个这东西不知道能不能混过去,给手机应急充电还是可以的。

楼主:
7月份做飞机,带了一堆TWS耳机,放箱子里托运,都过安检了又打电话把我叫回去了。
开箱检查数了下耳机的数量,说数量没超,又让我走了。好像是说不能超过多少件,三十几件吧,

网友:
居然还是三相无刷电机,它真的我哭死。

网友A:
300mah的是锂电池吗?

网友:
换了1600mAH电池也是鸡肋,上飞机即使应急,估计也充不了多点,要是出差频率不高,电池长时间满电,老化也快

网友:
8002我记得可能是音频功放芯片,发电机部分最拉的可能是那些齿轮,真要到用的关键时刻,怕是会掉链子的

网友:
发电机是三相交流的,不错。无刷电机,配合6个整流管,输出电流可能不大。

网友B:
买一个备用,还是不错的,当然这种电子垃圾,多的是,真的不值这个价啊。

网友:
拆个发电手电筒

网友:
以前绿皮火车上有推销这种手电筒的,没收音机只是手电筒

网友:
能给三相发电机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好像应急包里有这玩意儿。

网友:
这个值,老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mah的是锂电池吗?

是错电池没错的。现在这种电池越来越多了,估计加工简单,做电容的工厂直接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备用,还是不错的,当然这种电子垃圾,多的是,真的不值这个价啊。 ...

合8元一个还包邮

网友:
功能还不错,只是电池太拉胯了。

网友C:
我就想知道手摇时的短路电流有多大?

网友:
2024年的产品?

网友:
挺实用的,灾难期间必用,家家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手摇时的短路电流有多大?

怎么测试?我试试